[家电] 太久没发帖,发个修水泵和清洗广汽雅力士节气门的帖子水一下。

楼主(2019-10-14):
1、同事说他家水泵转得很慢,还很热,给他换个电容。

2、上周送完女儿回家途中,跟随我十年一向可靠的广汽雅力士居然熄了十次火,一收油门就熄火,想必是节气门脏了,由于我的养车原则是除了必要的保养,其它的东西只要没问题一律不动它,所以这是这辆车十年来第一次洗节气门。又由于我懒,根本都没把节气门拆下来洗。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的也是电子油门吧?着车情况下使劲踩油门也开不了这么大啊!楼主的是不着车踩油门的么?

网友B:
节气门清理下来的脏东西是怎么保证不会掉到发动机进气道里面的?

网友C:
我家洗碗机最近洗不干净,怀疑水泵里是不是有杂物,拆开看了下没有,又怀疑电容容量是不是有减了,量了也没有!

不知道 哪里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的也是电子油门吧?着车情况下使劲踩油门也开不了这么大啊!楼主的是不着车踩油门的么? ...

是电子油门,钥匙拧到第二格,不打着火,油门踩到底,用棍子卡住,就全开了。然后到车头用牙刷和节气门清洗剂喷、刷,洗的时候凑近了能听见节气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好像是电机转动那种声音,不知道有没影响,所以赶紧洗了把棍子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气门清理下来的脏东西是怎么保证不会掉到发动机进气道里面的?

保证不了啊,我估计全进去了。我想反正节气门再往里就是进气歧管、进气门,我这车不是缸内直喷,汽油是喷到进气歧管后段靠近进气门的位置再被吸到气缸里的,所以进气歧管里面应该本来就脏得要死,不管它了。还有据我观察,节气门的位置比喷油嘴的位置要低,所以空气应该经过节气门到了进气歧管后应该是向上拐了一个弯才进气缸里面的,脏水比空气重,应该会流到进气歧管里的低洼位置了,加上它是挥发性的,应该很快挥发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洗碗机最近洗不干净,怀疑水泵里是不是有杂物,拆开看了下没有,又怀疑电容容量是不是有减了,量了也没 ...

洗碗机我没搞过,啥工作原理都不知道,你可以拍照片上来发帖嘛,一是大家可以帮着出主意,二是我这种没搞过的也可以了解一下工作原理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碗机我没搞过,啥工作原理都不知道,你可以拍照片上来发帖嘛,一是大家可以帮着出主意,二是我这种没搞 ...

工作原理很简单的,就是水泵和加热器,水加热然后高压!

现在怀疑下面的喷漆臂有点问题,因为现在会和机身摩擦了!

网友D:
洗完了还熄火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完了还熄火吗 ?

那天洗完有事就没出去试车,原地试了没事,估计好了吧,要是还熄火就要考虑喷油嘴和火嘴、点火线圈等电路问题了,不过我估计电路没问题,因为要是电路有问题缺缸的话会亮故障灯的,它一直没亮过故障灯。

网友(2019-12-25):
我看成雅士利了

网友:
十年洗一次节气门,两三年感觉都抖动和动力不足就要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