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奇葩的充电环变挣几个M币

楼主(2019-10-14):
充电器标注三挡电压,电流50A,放了几年没用想使用时不管了,拆开看看。电流测量是虚拟的,环变个头不小,线圈都是铝线,根据环变个头计算是700VA左右,初级线经只有0.35mm、次级线经1.2mm,都是铝线,拆开看铝线锈蚀断了,果断拆了重绕。拆完线圈后懵了,这是神木铁芯啊!
外观
内部
铁芯铁芯碎裂黏在一块的铁芯碎裂的铁芯像是铁氧体的
整个铁芯很像铁氧体附在一层铁皮上卷绕而成,内圈起绕处很明显像铁氧体浇筑形。

这是拆开线圈数据截面在17.25平方厘米,这种铁芯不知道如何计算了。

绕好布了,还没核算出数据,等待没事时重绕。

网友:
这环牛真的够烂的

网友:
头一次见环牛这种材质!

网友:
别重绕了,没有价值

网友:
这铁芯质量真的差。。。。建议丢掉,别重绕了,没这个价值。。。绕好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友:
没必要绕了,换个开关电源充电板子进去,利用外壳和表头也是不错的。

网友:
低级拆铜火烧过的铁芯,最好卖废铁!

楼主:
看到朋友们的意见,决定不重新绕了。绕了个100VA的双C型电压互感器该变压器,功率能达到150W左右,充6V-24V电流15A-5A给摩托车、汽车电瓶充电也差不多了。还是用原来那个壳,快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