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江苏移动华为悦盒EC6108V9C海思Hi3798M卡在开机华为画面刷机成功之下载固件

楼主(2019-10-14):
之前发的这个帖子没有分享固件下载连接,这次给补上。里面有好几个版本,根据自动的盒子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7gp0uyUvQDtdBmdertHdw
提取码:ordi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刚买了一个江苏移动华为悦盒EC6108V9C海思Hi3798M的电视盒子,因为是没有破解的,所以不好用。在网上找了个刷机包按照他们的刷机方法开机成功了。型号变成了EC6108V9U,里面有些APP删不掉。然后就关机没管了,下午再开机的时候就卡在华为的开机LOGO不动了,等了一阵还是不动,心想估计系统有问题,还是重新刷机吧。按照之前的方法(开机连续按遥控待机键)怎么也都刷不进,开始刷成功的包这次也不行,网上又重下了几个版本还是不行,每次都是滚动条走到一半就变成软件安装失败。还有一个包是滚动条走到快到头了就不动了。郁闷了一晚上还是不死心,第二天又在网上找方法,拆机短接J16接口也试过,根本就没反映。后来看到一篇“海思Hi3798M芯片通用刷机破解教程”的帖子,是短接芯片两个脚的方法决定试一试,结果成功了,现在把过程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1、下载6108V9C强刷包后,解压到U盘根目录,确认U盘根目录里只有“bootargs.bin、fastboot.bin、recovery.img、update.zip”共四个文件,最好确保没有其他文件;
2、拆开机顶盒,将U盘插入USB接口(靠电源插口的那一个),用小的螺丝刀或者镊子短接靠近图上框的两脚,接着通电开机,等到画面显示机器人后再松开螺丝刀,接着耐心等到重启即可!

网友:
感谢坛友的分享,给更多的人帮助

网友:
这A7的CPU,性能也一般般,图便宜倒是可以买

网友:
学习了,我的也是这个型号。回家试一试

网友:
正需要,手头有一个开机画面闪烁,不知是系统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刷了试试

网友:
v9系列还是可以的,几年前的经典机型。色彩不错,cpu也不算慢,当然更谈不到快。
还要除了V9A(rk3218,这个连4K都不是,垃圾)和V9E(rk3228,4G存储剩余1.6G左右,还居然分成2个区,每个只有几百M了,根本装不几个东西,接近垃圾)这两个非华为的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主,手头的这个机顶盒吃灰了几年,终于能发挥一下了

网友:
手里也有几个这种,晚上回去刷

网友(2019-11-21):
先Mark以下, 朋友的一个,印制板及CPU与你图中几乎完全一致,回头要来刷一下,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2020-02-02):
今天用楼主的刷机包救砖成功,刷好直接里面有当贝市场,好用

网友:
用此法确实可以进行强刷,不过我在刷到一半时就黑屏。
我的机子 是湖北移动的EC6108V9B

网友:
今天 用楼主的方法确实可以进入刷机,但刷到一半就黑屏,试了很多固件都如此

网友:
有空时试一试,谢谢

网友A:
楼主还有刷机包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刷机包地址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RiPBkGuX96GckrXWX19hA
提取码:lwdo

楼主:
最新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RiPBkGuX96GckrXWX19hA
提取码:lwdo

网友(2020-03-13):
多些楼主,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好帖找到组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