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LG面板通病的广告机

楼主(2019-10-14):
有两台,商场拆下来的,现在整个屏幕只有一小部分有背光,拆开看下

机器估计有四五十斤重,边框上大概有十多颗螺丝取下来就能看到里面的状况了。

面板是LG的LC470DUH,查了下这个型号,发现很多款电视和广告机有一样的故障,主要表现为背光LED的草帽灯杯脱落和LED故障。草帽灯杯脱落会导致大亮斑。
淘宝查了下灯条价格要差不多100块修着也不值得。就算了
屏幕其实还能拆的,四边铁框拆掉里面特别软,稍微晃一晃就变形了。没拍照就装回去了。

这个是背光电路部分。这类电路一般都有高压,大家拆的时候尽量小心。

主电源,做工看着还不错。

屏幕逻辑板。
驱动板拍了被不小心删除了,功能很一般,USB+SD+HDMI。喇叭配的功放功率偏大,最大音量会破音,这种广告机也就这样了。17年买的到现在两年不到两台都有问题了。
另一台稍微好点,只有一个灯杯脱落了。

楼主:
另外一台找这个厂家的客服(居然还没倒闭)买了个遥控器,20包邮。价格还好。先拿着当电视机用了,估计也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A:
灯杯粘回去,灯珠随便找地方拆,会来数码之家你就别花100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杯粘回去,灯珠随便找地方拆,会来数码之家你就别花100冤枉钱

哈哈,主要是懒,修好了也是占地方。这个灯珠电压特殊,实在找不到。

网友B:
我今天过一个写字楼楼下收破烂三轮车旁扔了10多块30多寸的广告机屏和外壳,屏全是被砸碎了的,主板没有了,估计是厂家销毁,要不谁能这么绝,这么缺心眼只要板子不要屏!看得我到现在还心疼呢!真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过一个写字楼楼下收破烂三轮车旁扔了10多块30多寸的广告机屏和外壳,屏全是被砸碎了的,主板没有了, ...

广告机的屏幕不耐用,很多都没考虑散热,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