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图解空调扫风四相减速步进电机,型号MP35EA,并简介原理

楼主(2019-10-14):
这种四相减速步进电机常用于空调扫风,35的柜机用,挂机用的小一个规格
手上这个型号MP35EA是四相六线的,不太常见,拆开学习一下
以下偶也是临时抱佛脚的,如有错误请不吝赐教,偶改!

照例先看外观
正面

背面

出线端,6线
常见四相五线电机是两个抽头并联单相接出

外接插件

铜质输出轴

开拆
用斜口钳掰开正面边缘几个收口点
盖子就能取下来了

电机减速机构,由4级齿轮组成

中间是转子

换方向再看齿轮组

输出轴及末级齿轮

看着不像是一体注塑的,避免破坏就没拆191015更新:
感谢坛友有人理我指点:出轴齿轮是靠上下两个摩擦片铆在轴上的,达到一定力矩的时候,齿片打滑而不损坏内部齿牙

剩下三级

一级齿轮与转子啮合部位
感觉设计太靠边了,比较容易磨损吧

取下一级齿轮
看样子,估计是尼龙的
感谢坛友有人理我指点:齿轮材料是聚甲醛POM

剩下的第2、3级

楼下继续

楼主:
第二级齿轮

就剩底下最后一个了

这个颜色不一样,估计是防错考虑

齿轮组合影

拆完上边的减速组,下面就是电机部分了

中间转子特写

底部是这样的

外环是永磁体

只是看不出是普通磁粉还是稀土的

转子N、S磁极呈圆周分布

电机定子部分

轴底还有个Y型弹垫,用来支撑转子

特写

蓝色是个塑料垫圈,减小摩擦用

转子空间圆周分布错位的极靴

相互角度和作用如下

取下顶层铁片

这块铁片还需要通过外壳和中间的铁片形成单侧闭合的磁路

以便极靴产生足够强的磁场

楼下继续哈

楼主:
能看见电机线圈了

抠出来

双层线圈,每个线圈中间抽头后形成双绕组

蓝色塑料护盖还能脱扣拉开

一块转接的小PCB

换个角度看
漆包线绕在注塑在骨架的铜脚上

外接导线这样绕进去

中间极靴

外壳

底部也冲有极靴,省了一块极板

电机定子合影

电机部分结构简图如下

全家福

电原理简介

简单地说就是通电的绕组产生一个磁场,拖动转子转一个角度,然后下一组再通电,转子再转,周而复始转子就转起来了

动图演示一下

偶这块驱动板一个脉冲转子就装60°,6次转一圈

装回减速齿轮组

再看下工作的样子

永磁步进电机基本都是这个原理,差异在于结构和绕组多少(驱动时序也因此不同),详细可参阅相关文档
以上描述如有错误,请各位大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牛掰,照片清晰讲解细致

网友B:
前排坐小马扎听元首讲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照片清晰讲解细致

讲解偶不保证全对,照片清晰偶还是有信心的

网友C:
图文并茂,好!

网友D:
不让打赏郁闷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排坐小马扎听元首讲课~

大婶,偶可不敢班门弄斧呀!

网友:
以前也见过这种电机,不过没拆过,还以为是三相霍尔电机呢

网友:
不错,学习了,又被限制打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让打赏郁闷ing。。。

没关系,有版主打赏就够了

网友:
学习了,有两个这种电机,没机会用,一直以为里面是有刷电机!

网友:
减速齿轮有点像转页鸿运扇导风轮电机,只是定子更复杂一些。

网友:
详细,恭喜精华

网友:
又打赏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文并茂,好!

谢谢,过奖了

网友:
空调的步进电机5线和6线是一样的。5线一根电源线,6线两根电源线。区分12V和5V的电机。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