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琢美多功能瓦斯烙铁2000-6开箱和简单试用

楼主(2019-10-14):
逛假货宝偶尔看到这货,然后就种草了,咸鱼里搜了一圈看到一个开箱未使用的卖价238元,讲到220入手,比全新价便宜不少,少废话上图:

先上官方宣传图。

外包装盒。

狗日的不厚道。

包装盒信息。

一个铁盒子一袋说明书。

还有张贴纸。

说明书中文部分。

开盒!

工具集合。

烙铁头特写,配合小板子更换其他功能的头子。

烙铁特写。

简单拆解和特写。

电子打火部分。

不加头子直接喷火。

加上头子点火的状态。

中火加热化锡不到十秒的感觉,烙铁头就一种,不过功率感觉挺大的,大焊点应该没问题。

看有人关注烙铁温度,补上温度测试图,小火就有四百多度,中火温度最高554左右,最大火反而降了二十多度。温度整体有些偏高。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是神器啊,不过,用烙铁头的时候高温燃气是从旁边的孔喷出来的吗?焊电路板时会不会把电路板上其他元件烤坏?

网友B:
我想知道恒温吗
烙铁头温度是多少

网友:
可以当打火机用吧

网友:
适合非洲用

网友:
这烙铁不错,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神器啊,不过,用烙铁头的时候高温燃气是从旁边的孔喷出来的吗?焊电路板时会不会把电路板上其他元件烤 ...

我也是看自己照的照片才发现的,不过焊接的时候孔向上应该就是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恒温吗
烙铁头温度是多少

真没测,燃气恒定供给的话应该是恒温,等用热电偶测测。

楼主:
完全可以,不过体积不小。。。

网友A:
这东西是不是就像个大号打火机?

网友C:
感觉挺好玩的啊

网友D:
和几十块的国产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喷火的打火机加个烙铁头。

网友:
不错,给你下手快了

网友:
感觉用的怕

网友E:
我倒是觉得可以拿乙炔焊改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觉得可以拿乙炔焊改个。。。。。

烙铁头不会自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几十块的国产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喷火的打火机加个烙铁头。

工具这东西功能一样的话估计就差在做工和质量上了,要用一段时间才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挺好玩的啊

最中意就是热切割的功能了,以前DIY塑料盒开孔都用的美工刀片在燃气灶上烧红了再一点点切,没切多少就凉了还要再加热,有这个就可以连续工作了,烙铁功能反而是不怎么会用的功能,因为有个USB烙铁可以用充电宝供电,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不是就像个大号打火机?

就是打火机加了一些功能。

网友:
我买的是座式那个,适合当喷枪,这个笔式的适合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