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闲鱼捡的两块2246en的128GMLC,一块竟然开出256G,一块死活报错Fail51

楼主(2019-10-14):
第一块,供电接口坏了,飞了两根5V供电4颗镁光颗粒,MT29F256G08CBCBB单颗256Gb,也就是32GB,4颗不应该是128G么?缓存颗粒是256M的。开卡之后竟然有256G,感觉很奇怪。

跑分图,和跑圈图正常

第二块,简直奇葩。开卡死活报错Reset Fail(51)
拿到手就可以看见ROM菊花都被别人捅大了,
两颗海力士H27QFGDYEBOR 单颗64G,CE通道正常
尝试方法一,拆下上安国测试架可以正常清空,然后焊回去,还是报这个错。
尝试方法二,VCCQ本来是1.8V的,改了下跳线,换为3.3V,一样报错。
尝试方法三,换板子,拆下来放到创见的2246EN板子上,一样报这个错。
期间换了三台电脑,开卡板子都是斐讯的H1
设置图
报错图

最后无奈,拆下来双贴银灿IS903
成功开卡,并且坏块数量很少,一共才11个。
不过速度,太慢了,读写都是80多

网友:
256GB的跑完全程测试了,就证明本就是256G的颗粒

网友A:
第一块的标可能是后打的,第二块你拔了重插,看能出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的标可能是后打的,第二块你拔了重插,看能出盘吗。

第一块开卡软件里面看见也是这个型号和ID。

第二块拔了重插不能认盘,必须短接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块开卡软件里面看见也是这个型号和ID。

第二块拔了重插不能认盘,必须短接才能。 ...

自动识别出来的型号,应该是1ce的型号,你这个应该是单颗2CE,4颗共8CE吧?可以贴一下你的CE分布图上来看看。

网友(2020-04-11):
小白不断学习中

网友(2022-11-01):
第二个有同款颗粒,勾上sync mode就好了,看你没有勾,肯定开不过

网友:
8#的说法坛友之前有提起

网友:
M4.镁光固态硬盘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