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苹果5v1a的5瓦绿点拆机

楼主(2019-10-14):
伟创立生产的,拆机是一字螺丝刀四个面全部敲进去些,然后拔出一部分撬一下,内部好像都一样,都是立隆电容和钽电容组合,没有保险丝或者保险电阻,烧就全汽化,把输入到整流桥的pcb全汽化了,炸鸡,糊糊的!这货就这样也就全废了!

网友A:
谢谢分享,至少还能拆次级板子的usb接口用

网友:
炸这样只能垃圾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至少还能拆次级板子的usb接口用

属实!是这情况

楼主:
成色差到极点

网友:
我都捡了两个,一个伟创力一个雅达代工,U口和插脚都是铜的,应该是真货,实测能达到1A+输出

网友(2024-03-12):
整流桥只有0.5a 稍微有点闪失就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