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改可调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10-14):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论坛大神的解惑,改了两个可调电源一个180—12V(10年前的,前段时间烧了修好).    一个120—24V(新买的),两个电路一样,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1.空载调好电压后接上负载电压下降好几伏。
2.接上负载后调压电位器失效,只能用调流调节电压,但电流随电压上升后上升,电流太大了,
  调流电位器不能调节电流。
3.120—24V是5A的,开关管13007的,调到在12V时电流7A多(没敢往上调了),长时间会不会把电源烧掉。

网友A:
180—12V是怎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12V是怎么个意思?

就是12V   180W

网友B:
你负载太重了吧?

网友C:
同意楼上,你负载太大,一接负载,电压立即掉下来了,调电流,电压才会跟着上升,换个小负载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你负载太大,一接负载,电压立即掉下来了,调电流,电压才会跟着上升,换个小负载就不会了 ...

换个1A小负载电压能调,电流不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负载太重了吧?

换个1A负载电流不能调

网友D:
接个1A负载 电压能调,电流不能调,你都说了是1A负载,你想调到2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个1A负载 电压能调,电流不能调,你都说了是1A负载,你想调到2A吗? ...

但也不能调小,接个3A的负载调压就没用了。感觉改的调流就没有用,还不如只改调压

网友E:
改可调还是用24V以上的电源改,电压低的话带负载重压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可调还是用24V以上的电源改,电压低的话带负载重压降很大。

早知道买个高点的,这电源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知道买个高点的,这电源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了吗

要提高输出电压估计要重新绕制变压器,比较麻烦。还有电容耐压值要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