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戴森v6电池医死马。。。

楼主(2019-10-14):
戴森的v6,一直电池听说是个大坑,终于,轮到我啦。。。
东宫娘娘指示,只能用2下了,修一下去。。。
售后一问要4位数。。。还是自己来吧~
感谢坛里的大佬先驱们!找到的帖子很有用哈

楼主:
后继:
冷静下来回想了一下,电池还是锁掉了可能是电压变化太快了也可能是内阻变化太厉害了。。。总之戴森电池是大坑货真不是吹出来的。。。。

另外:
最终锁电以后飞线了微动到Q3的4脚,飞线了PCB正极输入到弹片正极,飞线了5.5插座正负到PCB正负,飞线+外壳开孔引出6S平衡充电口。。。以后充电要上B6咯。。。东宫娘娘怕是不会用就直接5.5傻充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一直插着傻充了。。。

网友A:
带电换的,不会锁了

网友B:
我怎么记得论坛有老哥出这种电池啊==

网友:
当时口水了好久想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记得论坛有老哥出这种电池啊==

出的是二三十一整套的报废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换的,不会锁了

一开始我也很乐观。。。可惜惨被戴森当场打脸啊
牛批已经吹出去了万一整没用了太丢脸了。。。就直接飞线大法咯
最终收获电池组一套+LG电池6颗。。。还得一颗颗测试去。。。

网友:
唉,没有办法了

网友:
TB的菜青

网友:
输出就两极吗?那么电池跟主机就没有通讯了,直接换个带平衡的三串保护板就修复了

网友:
这玩意儿的电池也是带锁的?真蛋痛啊

网友:
真是蛋痛啊!

网友:
老外的电池组很多都是带锁的,就是为了让你买高价原装电池组啊。
一套Hart通讯器的电池组就还没笔记本电池大就要价1W多

楼主:
6串的,估计不仅带掉电锁,可能还有突变电压锁/内阻锁。。。反正郁闷了。。。现在是电池直连过一下Q3 MOS直接送出去了,6S平衡板和XH 7芯接头还在路上。。。一步一步来吧,重建一个电池。。。。。。

楼主:
目前暂时只能这么充电了。。。

网友:
b6是个充电神器 ,没有充不了的电池

网友(2019-11-13):
引用 网友A:
带电换的,不会锁了

也会锁的  今天刚做过  锁住  我都晕死  不知道怎么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继:
冷静下来回想了一下,电池还是锁掉了可能是电压变化太快了也可能是内阻变化太厉害了。。。总之戴森 ...

有没有图片讲解一下  带电还是锁住  晕死

网友:
啥芯片能不能解锁,看看啥芯片破解一下

网友:
功率太大,还是点焊镍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