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BCD-252MKG* 冰箱变温室正常,冷藏冷冻不制冷

楼主(2019-10-14):
    三星BCD-252MKG* 三门冰箱,上下的冷藏冷冻不制冷,中间的变温室正常。而且发现冷藏室有冰。有哪位知道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三种原因!电磁阀卡住(那螺丝刀手柄敲敲)感温电阻坏了(不确定你的带不带温度显示),电脑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种原因!电磁阀卡住(那螺丝刀手柄敲敲)感温电阻坏了(不确定你的带不带温度显示),电脑板坏了 ...

好的,谢谢~~

网友:
可能雪种泄漏,只够变温室制冷用,而冷藏室剩蒸发末端即使不停机也达不到停机温度,导致局部结冰。

网友:
变温室是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
一般是电磁阀坏,三星通病,我家也有这冰箱我换过两次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