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充电宝 充电就显示充满 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10-14):
一个充电宝。  插上充电器就显示充满了。  无法充电 是电池花了吗

电池 没有鼓包

电池有3条线输出 黑色为负极  电压分别为  红色 12.17  ; 蓝色8.10;  白色 4.05
  电池应该正常的啊

网友:
电池肯定跑不掉

网友:
内置的锂电池不行了~

楼主:
电池还是有电的。 低于多少回失效呢

楼主:
拔掉电池测插上充电器 测电池端子 是0.28 V

网友A:
看起来像二手航模电池,估计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二手航模电池,估计是不行了

应该是新电池吧 我去年3月份买的 充电宝。 电池是1月份生产的

网友:
充电器坏了

网友:
这个是汽车应急充电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