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新人想DIY一个蓝牙音响,请问该怎么选呢

楼主(2019-10-14):
谢谢大家点进来,
我是一个小白,会一点点木工,然后想做一个蓝牙音箱,但是隔行如隔山,对音响的各个部位都不懂,所以请教大神们!感谢

网友A:
老式电路:电源设计+蓝牙板+功放板+喇叭
新式电路:电源设计+蓝牙功放板+喇叭
桌面式设计:电源AC220=DC12V/DC5V + 蓝牙接收解码模块L/R/GND/DC5V + 功放板L/R/GND/DC12V  + 喇叭
便携式设计:如上,在加入电源管理模块 各种充电电池
一种复杂设计:
1.AD-DC电源输出5V/12V
2.蓝牙模块 接收音频 (根据发射编码方式选择解码能力更好的模块,比如CSR)
3.分频模块 由蓝牙模块做输入源,对蓝牙模块输出音频进行分频.还可以接频谱指示灯,混响EQ调节等
4.功放模块 对分频后的信号进行放大增益处理.还可以对音频进行润色.
5.喇叭.(中置左右,低音等)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但是现在我买了一下

网友B:
你的要求说的太模糊
2.0声道?2.1声道?还是便携式,A类功放还是AB类,D类
用多大口径的喇叭单元,每声道1个全频单元还是高低音分频,喇叭功率有没有要求
最简单的2寸左右单元某包上买蓝牙功放板就行,双声道搜ct14,10几块包邮,电源线连蓝牙功放板,板子输出连喇叭,然后板子和喇叭一起装箱体里就行,供电用手机充电器或者充电宝,锂电池都可以

网友:
直接买个车机   大众的车机加解码  50搞定    外接一对音箱即可   功能全  功率大  音质也好

网友:
这个我也考虑过。
想做个低端能出声的,发现淘宝十几块甚至几块钱包邮的外形好看的多了去。自己做还不止这个价。
想做个高端好声音棒棒哒。光蓝牙5.0的csr板就近百块。还得有个支持蓝牙5.0和无损传输aptx的手机做信号源。好声音得有好功放推和喇叭,好音箱外形自己又没能力搞等等

现在我用20元的蓝牙小音响听有声小说

网友:
蓝牙版+有源音箱
我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式电路:电源设计+蓝牙板+功放板+喇叭
新式电路:电源设计+蓝牙功放板+喇叭
桌面式设计:电源AC220=DC12V/DC ...

谢谢老哥,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式电路:电源设计+蓝牙板+功放板+喇叭
新式电路:电源设计+蓝牙功放板+喇叭
桌面式设计:电源AC220=DC12V/DC ...

思路详细,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新式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详细,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新式思路

新式的电路要考虑到电源波动对音频信号好的冲击和感应。就像集成系统总是要优秀与组装系统,并不只是售后服务好。。。关键还是人家设计研发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在产品前期的实验阶段。当然,像楼上说,如果只是听个响,那自己动手也是很好的。自己动手的,可以有很多扩展性,这是商城买不到的。现在是品牌社会,你买的三星电视不会喜欢让你接骚尼的播放机。那你自己DIY一台,也许在某些方面得不偿失,但一定也会在个别功能要比品牌货强很多。

网友:
对音质要求不高、只听个响的话,买成品蓝牙接收功放一体板,接上电源、喇叭就可以发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要求说的太模糊
2.0声道?2.1声道?还是便携式,A类功放还是AB类,D类
用多大口径的喇叭单元,每声道1 ...

这样说绝逼搞晕,买个蓝牙接收板,配个电源,2.0有源音箱,齐活,先搞响再说其他

网友:
靠双11红包20多搞个蓝牙板还带摇控加在功放输入端什么都有了

网友(2019-12-01):
便携的好,平时放工作台可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