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群升手电钻

楼主(2019-10-14):
内部轴承精度不高准备升级好点的轴承。

网友:
手电钻这种要啥精度,能打孔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坐等后续报道

网友A:
你们不要把好坏的轴承给迷惑了,其实我们国产的轴承质量水平还是可以的,用在手枪钻上说不上精度了,这种轴承出厂检测跳动应该不会超出0.05mm的,你说用在手枪钻上够不够用了?主要是塑胶件的装配精度影响了同心度!

网友:
不要升级了。能打洞就好,370W小点,打大洞欠点

网友:
减速轮后面竟然是个轴套,难怪精度不好,我东成的那里也是个轴套,同心度还没我50块的锂电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不要把好坏的轴承给迷惑了,其实我们国产的轴承质量水平还是可以的,用在手枪钻上说不上精度了,这种轴 ...

同心度还可以,除钻夹头后面这个轴承没间隙,其它轴承晃动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