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XP不支持大容量U盘

楼主(2019-10-14):
XP不支持大容量U盘  我把U盘格了 怎么修复U盘

网友:
花钱  免费的午餐没有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XP系统呢?  WIN7  【32/64位】 WIN10 【32/64位】系统不比这个XP好?

网友:
..升级exFAT 补丁或用第三方分区软件玩ntfs....

网友:
XP不支持大容量U盘吗?我怎么不知道?你U盘是多大的?

网友:
是个盘都认,除非盘坏了或者容量超4TB,目前没有4TB的优盘出售吧!!!

网友:
要打EXFAT補丁,或格式化成FAT32,NTFS格式

网友:
xp要安装exfat补丁

网友:
同上,应该是缺exFAT补丁 !

网友:
exfat补丁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