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个充电宝

楼主(2019-10-14):
同事的充电宝,已经拆开了,说没反应
插入充电器发现芯片发热
测试有对地短路现象,拆除芯片后还是短路,最后把该线路的几个电容搞下来测试,发现1pcs短路,恢复后ok,芯片型号查不到,ZMI P05QYA,猜测应该是紫米出的
可以了
Usb输出也正常4.98v
缺一个,不管了,应该不影响

网友:
mlcc确实很烦人,一坏了就短路

网友:
这种电容一般是什么规格的?有时可以备点货。电容短路的话一般可以在线测出吧?

网友:
这个宝,应该是 白色塑料 外壳那种
MLCC,贴片式多层陶瓷电容

网友:
刚修了买的一个数码管带充电宝功能的电子钟,也是MLCC暴毙发烫,在线测其中三个蜂鸣档都叫,其中一个0阻值,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个通样的,一直没有时间捣鼓呢,顺着楼主思路回去看看

网友:
小米白色两万的充电宝。。。支持快充。。在坛友二大爷那里买了两个坏的都修好了,一个十几块。那批货买的人不少MCLL电容短路是通病,还有温度传感器也爱坏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改字芯片,原来的型号可能是德州仪器或者英集芯,单片机的话好像是holtek。

网友:
这玩意也能修理,拆机论坛能人真不少~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不少MLCC短路,更多的是漏电的情况。
漏电流偏大。待机电流偏大,一般都是有几个贴片电容坏了。拆掉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