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机械开关消抖 单用电容可以吗? ( 约延时0.3~0.5秒)

楼主(2019-10-14):
如题,
开关 为无锁按动开关和继电器触点开关2种
如果直接并联电容合适    选多少容量?
阻容一起上?怎么计算时间

网友A:
这要看功率,开关并电容一般只用于消火花。

网友B:
要看具体电路,有些开关在电路中的的作用是不能并电容的,一般用于信号的开关,在开关后面对地接一个104的电容就行,单片机什么的就软件防抖吧。

网友C:
我是串联一个电阻,黑色的,NTC电阻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功率,开关并电容一般只用于消火花。

看来我是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具体电路,有些开关在电路中的的作用是不能并电容的,一般用于信号的开关,在开关后面对地接一个104的 ...

含糊不清 果然还是问下好
我是在折腾小电驴,加了个灯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串联一个电阻,黑色的,NTC电阻好像

来不及处理这些了,先接了最简单的   确保上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