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各位老师,这个插头怎么拆

楼主(2019-10-14):
小收音机里面内置电池,我要换电池,要这个插头才能用。我不知道怎么拆这个插头,请指导一下。

网友:
拿东西顶住里面那个弹簧片就拉出来了

网友:
拿镊子撬起箭头塑料,拉开电线。

网友:
这种是最好拆的插头了

网友:
我有没有看错?有人不知道拆这种插头?

网友:
拆了你也不好再处理了,干脆剪线接上,胶布包一下接头即可!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拆了还不好处理,剪线接上去最简单了,胶布包好就行了。

网友:
上面7、8二层楼说得都有理,剪线最简单实用。

网友:
可以拆出来焊在根上,好看些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冷压端子基本就是一次性的无法重复利用,手头没有端子和压线钳的话剪线焊接套上热缩管就好

网友:
7,8,9,10楼说的都对,剪线焊接吧。弄出来就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