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Continental汽车怠速马达

楼主(2019-10-14):
上班路过汽车维修部,看见地上一个小东西,做工比较精致,以前没见过,还有一个4线插座,估计里面有内容(带接线的,就不是纯机械的),捡回来研究研究。
这个小东西,壳子是金属的,看前面一个锥型的,应该是电磁阀什么的,控制气体或液体流量的,一般电磁阀是两根线,这个是4根线。

有4线插座。

细节。

尾部。

尾部有三个固定销,掉了一个。

费力拆除另外两个。就可以拽出尾部。

这是尾部。线已拽断。

侧面看。

里面的东西。

四根拽断的接线。

里面的顺序。

前面还有弹簧垫和绝缘垫。

把中间的白色金属盒打开。跟同步电机构造差不多,但是是两个叠在一起的。

一组线圈的细节。

总共是两组一样的线圈。

线圈中间的转子,带尖端的柱体在这里面拧着(里面有丝扣)。

原来的位置,下面就是尾部。

拆下的轴承,黑色盖的后面就是带4线车座的尾部了。

这是围在黑色塑料圆柱周围的磁铁(已拆碎)。

在网上找,才知道叫怠速马达。

车型不同,这个东西也不一样。

基本原理搜狗已经给予解答,不再解释了。从拆开的部件看:四根线接入控制信号,这个同步电机样的芯子(就是带磁铁的黑色塑料柱)会转,可以调整中间带椎体的阀杆运动(阀杆不转,相当于螺母在原地旋转,螺杆就做进出运动)(调节进气量)。
谢谢围观!

网友A:
偶拆过摩托车电喷用的,这个像是汽车用的,不过现在用电子节气门的就没这个玩意了

网友:
怠速马达,也有用电磁阀控制的,不过现在都不用了

网友B:
好奇为什么要名字有马达字样,。。。

网友:
拉线节气门时候用的,现在的用不到了

网友:
给主播配个棒棒,配好电控系统,可以随意变换频率和幅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奇为什么要名字有马达字样,。。。

有线圈和磁铁,会转,不叫马达叫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线圈和磁铁,会转,不叫马达叫啥?

也可以叫振动棒

网友D:
磁铁看上去像钕磁。

网友:
就是个两相步进电机

网友:
也捡到过一个,也不知道是啥,拆不开,现在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铁看上去像钕磁。

不是钕磁 钕磁不耐高温  这个应该是钐钴磁铁之类的

网友:
谢谢分享,好歹还有两个线圈能用哈哈

网友:
挺好的东西,可惜给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拆过摩托车电喷用的,这个像是汽车用的,不过现在用电子节气门的就没这个玩意了 ...

摩托车高档的都电子节气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