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关于调监控的工具

楼主(2019-10-14):
嗯,前几天看到有人发各种监控教程。
所以,我现在想请教下,各位平时调监控都用什么工具?
我的笔记本老了,上次调监控,同时打开8个画面就卡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工程宝啊。现在工程宝功能强大的很

网友:
手机加个小AP啊,网络摄像头都有APP的

网友A:
俺告诉你我的调试方法, 全部安装好,全亮了!

监控室里看显示屏,如果业主在一道请过来参与调试, 让业主自己确认位置, 对讲机指挥另一人调试。这样调好了以后不需要返工!

做监控最好两个人OR以上, 浪费一点人力不要紧,主要是安全,特别是一些不好架梯子的地方,必须要人扶梯!

另外,我从不相信某个神器就能调好所有摄像机,  摄像机在不断升级, 再先进的工程宝最多两年就淘汰了,那么小的屏能调好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告诉你我的调试方法, 全部安装好,全亮了!

监控室里看显示屏,如果业主在一道请过来参与调试, 让业主 ...

我们现在就是这么调的,不过存在一些问题,1,某个或某几个摄像头不亮时,就需要挨个看交换机排查链路。2,只包人工不包调试,光纤由其他团队负责熔接,这时光纤还没有熔好,链路没有完全接通,我们要保证我们安装的设备正常工作,这时就需要带着笔记本挨个交换机往过跑,检查每个交换机上接的摄像头是否全部点亮。3,如果因为种种原因线标不可用(比如工人疏忽忘贴了,比如做水晶头时不小心线标剪没了等等),此时又有摄像头不亮,这时我们一般是让人在所有摄像头底下转一圈,走到哪个摄像头下看不到人,来排查故障点。因为摄像头都在高处,用寻线仪不太适合。上面这些问题,你们一般是怎么处理的?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就是这么调的,不过存在一些问题,1,某个或某几个摄像头不亮时,就需要挨个看交换机排查链路。2 ...

土办法最可靠,设备坏了一切高科技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