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手机都是拼装生产的,为什么有的会信号不好?

楼主(2019-10-14):
都是模块化组装,为什么有的手机竟然会信号不好?
而且还是大品牌!

网友:
苹果的祖传  没信号

网友:
外壳设计的不合理吧,金属外壳屏蔽信号。

网友A:
生产线的装配也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先后顺序,方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线的装配也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先后顺序,方式等。

某一大品牌,好几款手机都是信号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一大品牌,好几款手机都是信号不好

某一大品牌?然到是某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一大品牌,好几款手机都是信号不好

那个是因为跟另一大品牌因为钱的问题,不使用他们的芯片,使用另一家巨头的,所以那家巨头的芯片信号不好的传统给了这个大品牌的好几代产品。
信号不好还有天线问题呢,老是说金属外壳影响信号,玻璃难道不影响,其实塑胶是不错的外壳材料

网友:
为了美观越做越退步了,大尾巴天线你肯定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一大品牌?然到是某果?

htc,曾经的优质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因为跟另一大品牌因为钱的问题,不使用他们的芯片,使用另一家巨头的,所以那家巨头的芯片信号不好 ...

苹果并不是信号不好的问题,而是显示给你看值的问题。信号-100的时候苹果状态栏显示3格信号,大部分安卓机-100还是5格信号。特别是某些虚标状态栏的比如小米,-105还是5格信号,

网友D:
硬件有优劣。。信号看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有优劣。。信号看人品

用小米,更要看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