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3232屏的T12,慢慢装起来

楼主(2019-10-14):
手柄和芯到了,一年用不到几次,就买国产的芯。焊上试试,加热很快,功能简洁够用。
休眠正常,震动开关用的是买手柄带的滚珠式。空了搞一点,慢慢完成。三芯航插到货,手柄装好。

网友:
感觉有点丑,手柄接口和电源接口呢

网友:
不知道换个别的颜色的背光咋样了

网友:
手艺还不错!!!
显示:蓝底白字效果会更好~~

楼主,没看到你所说的手柄和芯。

楼主:
控制板买来就是这样的背光,自己再改背光麻烦,
手柄就是907手柄改的那种。整个就一小盒子,插笔记本电源用。
还没完工,小盒子高度不太够,考虑要不要开关和航空插头。

网友:
体积应该搞更小点的,小盒子串在线路中间!

网友:
文宇的审美什么时候才能进度一点呢,那个三合一的贴纸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板买来就是这样的背光,自己再改背光麻烦,
手柄就是907手柄改的那种。整个就一小盒子,插笔记本电源用 ...

期待~~~
完工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板买来就是这样的背光,自己再改背光麻烦,
手柄就是907手柄改的那种。整个就一小盒子,插笔记本电源用 ...

这里的盒子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我觉得1块8的那个应该可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91440081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盒子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我觉得1块8的那个应该可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914 ...

好的,去看看

网友:
支持  我的还没有发货

网友B:
这样装屏幕跟面板之前没有空隙吗?没有编码器的那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装屏幕跟面板之前没有空隙吗?没有编码器的那头…

有空隙,外壳开口处在里面贴块有机玻璃

网友:
直接装到手柄里去体积小很多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