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几个电源,看看那个适合睿登6006

楼主(2019-10-14):
拆了几个电源,坛友帮看看那个适合睿登6006,哪个好改装,比较了一下,还是老电动车充电器的主变压器最大,明伟的3845主控12V/29A电源主变压器第二大,山货电脑电源的第三大,反倒是七喜品牌电脑电源的主变压器最小,不知道哪个能带的起来360W的功率?
明伟12V/29A 3845方案 4040磁芯

品牌220W电脑电源2834磁芯

山货电脑电源3530磁芯

老电动车充电器,494方案的,4046磁芯

网友A:
EMI都省的山货可以放弃了,电动车充电器电压高容易改造,不过电流可能达不到6A,明纬的电源最合适了,但要改电压。

网友:
也要原始功率的,原来不管什么用途的,总功率要够360W才行,只是用输出电压比较低的改费事一点!

网友:
好马配好鞍,用这么垃圾的电源?,搞个通信电源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I都省的山货可以放弃了,电动车充电器电压高容易改造,不过电流可能达不到6A,明纬的电源最合适了,但要 ...

自己买的机箱小了,明伟电源放不进去,

网友B:
这款494芯片的老电源设计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494芯片的老电源设计的不错,

是的,很经典的布局,好多山寨电源都是这个布局

网友:
明纬的吧 改装注意安全 注意加强散热

网友(2020-02-06):
我也在考虑用明伟贝尔的电源  改电压做前级  但是小机箱放不进去  准备抄板做贴片版本的  或者用洞洞板移植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