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开关电源功放,开机没反映,不会修

楼主(2019-10-14):
(图片)

网友A:
哇,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石榴姐我告诉你一个发财渠道,就是从破烂婆手里低价收电子垃圾然后放积分商城里高价赚M,或者咸鱼上转卖也行,既然你有这个路子就别浪费了

网友B:
这个不是功放,像是调音台或话放之类的东西

网友:
这电容,真壮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功放,像是调音台或话放之类的东西

那怎么会有那么多大功率的管子,还有大水塘。。

网友:
原来是开关电源功放,把要那当成开关电源来修了!

网友:
开机没反应,电源问题最大,先修电源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石榴姐我告诉你一个发财渠道,就是从破烂婆手里低价收电子垃圾然后放积分商城里高 ...

发货太累了,我懒,虽然收货有渠道,问题是打包太累,现在还要求看过实物才能打包,否则快递公司不发货,那么就需要两次打包了,累

网友:
专业功放,先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功放板的问题~

网友:
指示灯也不亮的话,故障可能出在开关电源部分

网友D:
舞台功放机,看着流口水,就是在家里玩估计被邻居敲门。话说启动部分和焊机差不多看看软启充电的热敏电阻是不是开路了?因为整流电容太多,经常开关机热敏容易开路导致不工作,或有短路。

网友:
包邮解君愁

网友:
这垃圾佬当的。好东西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舞台功放机,看着流口水,就是在家里玩估计被邻居敲门。话说启动部分和焊机差不多看看软启充电的热敏 ...

不修,太累了,我还有很多正常使用的专业功放在,不差这一台,谢谢

楼主:
谢谢加分,无以为报,只能。。。

网友:
欣赏下做工,电源部分不算复杂,应该不难弄。

网友:
一排密集的功率管加大大小小的电容阵。这货是功放还是电源。

网友:
看PCB感觉有些管子都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会有那么多大功率的管子,还有大水塘。。

看接口都是卡农口,后面有音箱输出端口,再看那个电源牛,跟vcd的差不多大,功率管一大排配那么点散热,管子效率再高也抗不了舞台音响的功率,这功放就出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会有那么多大功率的管子,还有大水塘。。

确实是功放,后面右边有两个喇叭输出的,就是用料糊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