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索尼8500G与8000G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0-14):
最近看要买电视,在店里看8500G,标价1万多,一咨询,说7800
没有太多时间逛商城,回来又在网上看了一圈
8500G与8000G好像差一个杜比音效,就像是内置回音壁
价格差了将近2000
65寸的,请问有没有懂行的,知道这两个还有啥其他区别
8500G市场价应该是多少?京东自营跟我在商城咨询价格一样
天猫比京东还高,淘宝最低是不到7千。

网友A:
这两种新出的没有用过,8500和8000画质应该是差不多的,索尼高画质是从9系列起步的,如果不是很注重音效还是买价格低的。我去年买过一台KD-65X8500F,双11买的,对比价格苏宁和京东自营(京东服务高于苏宁),苏宁价格稍低,送了一个苏宁电动牙刷和99元飞利浦水过滤器。前几年还买个一台索尼55W950B,一台55寸的东芝,画质音效55W950B(不是4K)远强于65X8500F, 东芝最垃圾(号称火箭炮)。以上个人见解不希望影响楼主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新出的没有用过,8500和8000画质应该是差不多的,索尼高画质是从9系列起步的,如果不是很注重音效还 ...

哦哦,我在店里只有8500这个型号,8000是在网上看到的。F系列只有网上还有。
店里有新型号老型号就都不上了,如果店里价格跟网上差多了,就打算在网上买
9系列的都过万了,超过预算太多,去店里看8系的也够用了,店里的销售也跟我说别对比着看
,所以他们8系9系都没放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在店里只有8500这个型号,8000是在网上看到的。F系列只有网上还有。
店里有新型号老型号就都不上 ...

如果考虑经济预算,其实你可以考虑型号尾货,有时候尾货电商会在大时节降价1.2千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