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车机制作蓝牙一体音箱

楼主(2019-10-14):
以前车上拆下的车机,在家吃灰很久,看到网上有人改造为一体式音箱,闲着没事时也想自己折腾一下,虽说成品不太好看,但乐在过程。

罗技全频喇叭,音质一般,主要是便宜

由于车机为Micro-USB,使用了Micro-USB转A

可播放CD、FM、手机或电脑蓝牙连接

网友A:
原来普通电钻还可以这样来钻圆孔。。。
不知道这套工具万能宝上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普通电钻还可以这样来钻圆孔。。。
不知道这套工具万能宝上有没有。。 ...

就是某宝买的

网友:
手艺不错啊
不过,今年论坛上好像没有卖车机的了

网友:
手艺不错,好像发现同款的黄花907烙铁?

网友B:
开孔设备是亮点   好多钱买的

网友C:
看起来不错,给个关键字我也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孔设备是亮点   好多钱买的

20几,精度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给个关键字我也去看看

飞机型开孔器

网友:
就喜欢楼主这样自己动手的!

网友:
板子的配色还可以再研究下!

工具不错,我也还没有开孔的工具。

网友:
这个是奇瑞的车机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大屏车机放着,要配喇叭,电源,还要做箱子,想了几次还是先放着,搞好了也用不上

网友D:
加满吸音棉。内部转角粘整根方条,别间隔粘。
再加个小高音,才清爽。要是大孔下移点,留高音位就好了。

网友:
手艺不错,工具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满吸音棉。内部转角粘整根方条,别间隔粘。
再加个小高音,才清爽。要是大孔下移点,留高音位就好了。 ...

做前想到了吸音棉,买的时候忘了,确实转角应该整根方条会好些,做的时候完全没想到,高音单元做前考虑了一下的,后来想了一下,纯粹为了做着玩,平时也基本不用这个,就买了个便宜听个响的喇叭,平时听音乐另外有套书架音箱

网友:
这叫飞机开孔器,多大的孔都可以开,使用起来比较危险,要注意安全!

网友:
成品很好看呀!应该能值3-400:lol:

网友:
单位有激光雕刻机,准备按照楼主的设计,弄个亚克力的外壳。

网友:
这个车机应该是老款奇瑞瑞虎上的吧?貌似没有蓝牙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