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充电到80%左右,有什么特别的吗?

楼主(2019-10-14):
我之前车上手机导航时,充电是并联在趴趴狗行车记录仪的12v-5v降压模块上的。这个模块很简单,输出波形可能也并不好看。芯片datasheet看最大输出能力1.5A(趴趴狗设计标称是1A),记录仪本身(息屏状态)大概用掉400ma左右,充电效果并不好。手机如果亮屏,开蓝牙开4G开GPS,电量是下降的。手机息屏才勉强保持或者略有上升:

所以我重新弄了12V-5V模块,最大输出号称5A:

接完后测试,当时手机电量82%,一开始能950ma左右,算及格吧(手机不是快充的,标称是1.5A,如果电量很低,充电器和线合格的话,初期实测会到达1.8A);

但是到85%左右后,电流即锐减到500ma左右。这是否正常现象?是锂电池的特性,还是我手机电池不好了?

【补充】经过D友跟帖指教,初步厘清原来的一知半解。锂电充电特性如下图:
3 小时前 上传

先恒流,后恒压,两者转换确实有个断崖式下降。算了一下:这个点,对应电量(蓝线)也刚好85%左右(1700/2000ma);但是这图引发另外疑问:开始时,电流怎么会1.8a,1.5a,1a这样变化呢?我之前另外一个场合测试过(不是很严谨,但usb检测仪+accubattery的app,软硬件都一样的规律),说好的恒流呢?

另外,电路板设计的是线柱,并非针对车用。我接时没多想,现在后悔不如焊接。车载,温度变化大+震动,会否松动?

网友A:
锂电池充电先恒流,再恒压。冲到后面电流减小不是正常吗

网友B:
看着也不像小白了,怎么手机充电特性都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也不像小白了,怎么手机充电特性都不知道啊。

我只能说略知。可是曲线不是慢慢来的吗?怎么950ma,几分钟就锐减到500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充电先恒流,再恒压。冲到后面电流减小不是正常吗

哦。从恒流到恒压转换时,确实有个断崖式下降。算了一下:这个点,对应电量(蓝线)也刚好85%左右(1700/2000ma);

但是这图引发另外疑问:开始时,电流怎么会1.8a,1.5a,1a这样变化呢?我之前另外一个场合测试过(不是很严谨,但usb检测仪+accubattery的app,软硬件都一样的规律),说好的恒流呢?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正常了。

网友C:
手机这样控制是为了安全,保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这样控制是为了安全,保护电池

先大电流,最后涓流,这个我懂。但以前略知其一,不知其二:即2楼aszx兄说的先恒流再恒压。转换的时间点在哪儿?理论图所示,是到达约85%电量时。

以此推断:我在车上看到的状态,刚好发生恒流转恒压。楼帖发布后,我又做用充电头做对比。85%后电流确实呈现断崖式下降:具体数值是82%充电至90%,充进电量360mah,耗时27分,电流值从1A锐减到0.5A。

**********************************************************************************
但是,我曾经用同一台手机,不同usb线、充电头做过对比测试,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03&extra=

手机低电量(15%以下),充电电流可以接近2A;至50%左右,电流1.5A;不是恒流啊?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