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明纬s350改75V最高只能调37V

楼主(2019-10-14):
之前问题解决了,按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459现在调最高只能37v,并且是0V起调,一直扭到最大只有37V,电位器没问题,10K,保护二极管拆了的,唯一不同就是2w 3K电阻我用了3W 3k,没影响吧,电压能调,电流调不了,负载仪调电流跟着走电位器按这接,电压空载调的电压问题解决,教程不完整,接除调压上限拆J15换20K电阻,或者用20K可调电阻,这样可以设置调压上限,防止炸机,还有就是电流问题

网友A:
这是494的芯片还是3845的芯片方案,我的3845改电压没找到好的方案

网友B:
A位置就是次级抽头,孔只是个过孔,没有焊锡覆盖而已。

网友:
就是把原来的全波整流改为桥式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位置就是次级抽头,孔只是个过孔,没有焊锡覆盖而已。

是不是开个孔切断红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494的芯片还是3845的芯片方案,我的3845改电压没找到好的方案

3845改电压,如果原始电压不高,就必须要动变压器,后级反倒简单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开个孔切断红线就可以

沿红线处切开就行

网友:
论坛上无赖小电工有完整的教程,你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