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一改造焊机

楼主(2019-10-14):
图便宜买个焊机,焊不了3.2。改造过程忘了拍了。看看完成图吧。背板加线增大过流,原来的60安300伏管子换成100安600伏的。整流桥的散热调转了90度,符合散热风道流向。之后又加了电抗器。现在起弧容易,焊接电弧稳定,飞溅很小。用电流表测量实际电流做成对照表。经测试长时间焊接3.2没问题。

网友A:
不明觉厉,图片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觉厉,图片太少

拆机换管子没什么可拍的。电抗那剪断输出加上就行了,一目了然。临时起意发来与大家分享,添置和更换零件算下来还不如直接多花点钱买个好的。之所以发上来是让那些买了跟我一样的人借鉴一下思路。或者改改,或者凑合用。

网友:
图便宜了吧,应该去买品牌口碑好点的焊机,比如安德利或者松勒,虽然只是中等品牌,但是机器做工还是比较扎实的,而且价格也不贵,一百多也能买到一个250的焊机

网友:
变压器换成纯铜李兹线就好的多了

网友:
换成铜线了基本上都不断弧

网友B:
电抗器线太细了!!!

网友:
调一下板子上的电位器,电流就准了,淘宝上廉价200型焊机一般才120-140A,所以刻度不准

网友:
还好我是直接买的IGBT250,4.0也能焊,家用够了

网友C:
电抗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的哪个比这个做工结实,坏了,被我扔了,后悔啊,原来还有修的

网友D:
下次向楼主学习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抗器线太细了!!!

2.0*4并,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抗器的什么型号的

315/400的,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向楼主学习修理

你这做工挺扎实的,没有改的必要。市场上很多修焊机的。找不到就找修开关电源的。原理一样,难不倒他们。毕竟修比买便宜。现在网上315的都跳2,3个档虚标。实体店便宜的跟网上的一样。像你这个用料的价格得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向楼主学习修理

这么好扔了??

网友E:
正极那个黄心的是电抗? 自己做的吗,  看别人加的是这样的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E:
正极那个黄心的是电抗? 自己做的吗,  看别人加的是这样的

你这图片的那个帖子的我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向楼主学习修理

那么足料的,是改造过了的吧?也想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