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304CC后窗音箱

楼主(2019-10-14):
已10年的307CC右后音箱嗽叭泡沫边破了,更换国产的,想了不少办又酝酿1年才好不容易拆出来,对比才发现进口的又轻又省料,国产的低音还是差点。

网友:
后轮弹簧真够粗的啊!
不对啊,可能是前轮。

网友:
敞篷车,高级

网友A:
轮胎到安全线啦,要换啦,注意安全啊

网友:
哇,小狮子的敞篷车。

网友B:
苏州上声的刚配套汽车厂那几年还行 后面就缩的厉害 ask还可以 奔驰和奥迪普通配置的 音响一般ask

网友:
车比喇叭好。

网友:
这胎和车不相配

楼主(2020-02-05):
引用 网友B:
苏州上声的刚配套汽车厂那几年还行 后面就缩的厉害 ask还可以 奔驰和奥迪普通配置的 音响一般ask ...

内行啊,拆出来我就发现不是一般品质,换上用了一段时间,两边声音大小听不出差别,但是总的低音的效果还是小了一些,音色也有一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胎到安全线啦,要换啦,注意安全啊

前轮刚换过,后轮再跑跑

楼主:
原装就是16寸205的

网友(2020-04-28):
这个应该是307cc吧,当年口水的不得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行啊,拆出来我就发现不是一般品质,换上用了一段时间,两边声音大小听不出差别,但是总的低音的效果还 ...

喇叭低音不够,车机上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