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打印小纸条利器~喵喵机Max(Paperang C1)首拆

楼主(2019-10-14):
感谢睦版的支持~~!

8月末,喵喵机发布新品喵喵机Max,趁着众筹早鸟价499搞了一台,和普通版喵喵机相比,打印纸加宽为112mm,作为学生党,平时做作业,打印一些小段文字和文档时非常好用。。由于我还要使用这个机器,所以拆机不会太精细,见谅了。。

正面

背面

侧面,只有一个Micro-USB和电源按钮

出纸口

开盖后的底面(C面?)

顶面(B面?),有一个300dpi的热敏头

主控板,很多芯片。。

红:兆易创新 GD32F303VCT6 Cortex-M4F的单片机,很像STM32F103VCT6。。。
橙:博雅 25D40ASTIG 4Mbit(512KByte)的SPI Flash
黄:TI SN74LVC573A 八进制三态非反转透明锁存器
绿:Realtek RTL8167ATV 网上没查到资料,在喵喵机一代中也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应该是个蓝牙PHY芯片
蓝:358A 双运放,不解释。。。
紫:JSC JS7164SU16BSP-70LFI 16Mbit(2MByte)并行伪静态RAM(pSRAM),集成了刷新电路的DRAM,使用上和SRAM一样
粉:普诚 PT5139 电机驱动芯片,应该是驱动底座的转轴电机的

拆除底壳,也有很多东西,突然发现这货用了个2串的18650做电池。。。

小板特写,负责充电和USB通信(这货支持连接电脑打印)

电机和减速箱特写

装回,开机

打印一页PDF看看效果

打印效果和特写,300dpi的打印头效果还是不错的,平时打印一些小纸条和复习资料也足够了。。。

end

咕咕机Memobird G2热敏打印机拆解评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0515

网友A:
主要是耗材的价格,少量用应该还行,大量用的话可能得找个可以改连供的设备。

网友B:
就是一个移动版的热敏打印机吧

网友C:
热敏纸的热敏材料有毒,一般生活中接触的不会太频繁,但你要作学习之类的用长时间接触不好的,建议少用,具体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耗材的价格,少量用应该还行,大量用的话可能得找个可以改连供的设备。 ...

耗材的话25块3卷纸,价格有些小贵,但是平时用的不是太多,商业用途直接使用专业设备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移动版的热敏打印机吧

是的,移动热敏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敏纸的热敏材料有毒,一般生活中接触的不会太频繁,但你要作学习之类的用长时间接触不好的,建议少用,具 ...

官方耗材宣传的是无双酚A,长期使用应该没啥影响。。只要不用市面上小票纸质量的纸就好。。。

网友D:
打印学习资料之类的用喷墨机最好吧,A4也够大,用兼容单色墨盒也不贵,这玩意除了携带方便也没什么特别的优点。

网友:
热敏打印不能长时间保存,建议还是用激光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学习资料之类的用喷墨机最好吧,A4也够大,用兼容单色墨盒也不贵,这玩意除了携带方便也没什么特别的优 ...

是的,但是喷墨打印机家用用不了几次,有的时候打印一些复习资料的话这个就够了。。

网友:
热敏纸成本高吧

网友E:
为什么不在咸鱼上买一个餐饮接单打印小票的机器,也是热敏,同样蓝牙等通讯。价格只有几十。耗材还便宜

网友:
打印考试作弊专用?

网友F: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有两根线快断了,螺丝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有两根线快断了,螺丝挤的

拆开检查了一下,确实弄断了两根线,应该是和USB数据有关的
准备把断掉的线重新接回,不然只能使用蓝牙打印了。。。

网友(2021-06-13):
引用 网友C:
热敏纸的热敏材料有毒,一般生活中接触的不会太频繁,但你要作学习之类的用长时间接触不好的,建议少用,具 ...

你说的有毒物质是双酚A吧,官方和很多厂家都有不含这个的纸的,安全性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在咸鱼上买一个餐饮接单打印小票的机器,也是热敏,同样蓝牙等通讯。价格只有几十。耗材还便宜 ...

DPI不够,至少要3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有两根线快断了,螺丝挤的

眼神真是好。

网友:
耗材有限制吗?是不是非得使用厂家耗材?tb有些便宜的蓝牙热敏打印机就是在耗材上做手脚,只能用原厂高价耗材

网友:
刚60元包邮咸鱼上买了个咕咕机,蛮好用,用来给修好的机子,零件盒打标签,然后把纸张检测位用纸贴住,这样就可以一张张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