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激活放置很久的镍氢充电电池

楼主(2019-10-14):
买了两个二手无绳电话,话机手柄里电池没电,镍氢充电电池,550mah,用快充充不上,话机底座也不行,另一个四粒充电器放上去直接不亮,用孩子遥控车的镍铬/氢充电器,一晚上只能充上很少一点,待机5分钟就不行了,打电话肯定不行,求问激活方法,网上有看到用其它电池短路激活,没敢试

网友:
这个我研究过,需要加蒸馏水才行,加水后跟新的一样,

网友:
缺水存不住电了

网友:
老镍氢没必要折腾
如果非要折腾  : 小电流傻冲 充满,然后放干净电,如此循环3到5次,如果能过智能冲就接着多循环几遍,如果不能过就垃圾桶。

网友:
好像以前看过需要把电池加热后扔到纯净水里靠排气孔往里进水 多试几次 不要钻孔 孔密封不住

网友:
镍氢的话,补水修复。但是我从来没试过,因为我的电池往往在坏之前就找不到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3638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52193
http://www.shoudian.org/thread-294159-1-1.html

网友:
就是电池内部缺水了,加点水就正常。

网友:
老无绳电话里面的镍氢电池,基本都长期充电没用了。电池尺寸都很小,没什么补水的操作性
不如直接扔了换新。
镍氢激活也很简单,就是深充深放3循环左右,如果容量没有较大恢复,那电池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
镍氢电池复活一说我从来就不信。只要老化就只有丢了。哈哈……。

网友:
扔了  新的也不贵

网友:
放水里也不会坏啊?

网友:
上屉蒸装瓷碗

网友:
搞了几粒三洋2200mah的,也是没电了

网友A:
大电流电击法

网友:
我一般也使用大电流激活一下

网友:
有那种带修复的充电器试试

网友:
新的也挺便宜的,没必要花时间再这个上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三节,四节串的。

网友:
直接用18650,不要再折腾这个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电击法

具体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