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012205位成功穿越者
[家电] 拆解康佳电动牙刷

楼主(2019-10-14):
爱淘优惠购里面买的,已经使用一个多月了还有电,也不知道是电池给力还是功率太小的原因?第一次用电动牙刷,没用过别的不好对比,实体店看过粗粮99的,握在手里震感比这个要大。上次发过贴用这个改成砂纸打磨机,这次拆了看看做工怎样。

▲59大洋送5刷头和眼镜盒,价格还行吧?

▲从底部撬开,边缘撬了一道小口子了,充电孔是圆的,不是粗粮的microUSB口,更没有无线充电。

▲底壳有一圈防水密封圈

▲充电口背面打了防水胶

▲从壳子里面抽出主板的时候要撬一下红色箭头的两个卡扣

▲中间的是无字单片机

▲DW01加8205组成电池保护板

▲LTH7锂电池充电IC

▲这颗是mos还是什么IC之类的?SS6186LV网上查不到资料

▲震动电机部分

▲这里有两颗螺丝固定中间轴的,拧下螺丝尝试拆开电机。

▲最终卸下了电机外面的矽钢片,螺丝拧下也没拔出电机轴,怕搞坏了就没再继续拆。

由于没用过别的电动牙刷,也没办法评价好坏,总的来说用这个刷2-3分钟比用手动牙刷刷5分钟要干净,而且由于刷头高速震动能把牙膏分解得更彻底,刷完后漱口残留的牙膏味更少。就这样先用着吧,下次搞个飞利浦的试试
▼补一张电池图片上来

网友A:
这种东西最好还是买飞利浦或者粗粮那种牌子,这种贴牌的还是不建议。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可能对牙齿有损伤。毕竟这个东西就是个晃动而不是超声波

网友:
我捡了一个电动牙刷,要不要撸点配件用起来

网友:
居然还是个真的电动牙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最好还是买飞利浦或者粗粮那种牌子,这种贴牌的还是不建议。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可能对牙齿有损伤。毕 ...

目前还没有超声波电动牙刷,都是声波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还是买个贵点的吧,,便宜的设计不好可能会造成牙隐裂

网友:
原理都是一样的,做工确实没法和松下,飞利浦等大牌比,但是价格应该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最好还是买飞利浦或者粗粮那种牌子,这种贴牌的还是不建议。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可能对牙齿有损伤。毕 ...

夸张了,如果说因为震动力度过大损伤牙龈,这个振幅还没粗粮的大,力度还是比较柔和的,至于刷头,一百几十块的东西应该差不多,跟飞利浦几百上千的没法比。

网友:
6186应该是H桥电机驱动器~

网友B:
电池是什么牌子,没有拍照看一下!

网友:
塑料牙刷能把牙刷裂  你当是铁棍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什么牌子,没有拍照看一下!

没留意漏了电池的图,一楼后面有补上,2000mah国产电池。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走线确实像是电机驱动芯片,
做工还可以的,木分了,点个赞支持

网友:
飞利浦的电路板复杂很多,买那块电池起码就得30.充一次电基本能用一月,一天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留意漏了电池的图,一楼后面有补上,2000mah国产电池。

竟然用的是18650不是14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用的是18650不是14500

难怪能用这么久,电量3倍碾压别家的14500,一般14500也就600左右的容量

网友C:
跟我海尔KKC的基本一样,不过你这个电池大,充电有线无线个人觉得没什么,关键是国产的细节有点差,刚开始用还行后面问题就来了,提醒你注意下电源按键那里,时间长了有可能按键下面的橡胶片会裂,然后水会进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那个就这样的,而且两个都是,解决办法么要是你有那种水管防漏贴剪一块从内部贴在电源按键那里基本能愉快地用到牙刷寿终正寝吧

网友:
良心价,不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海尔KKC的基本一样,不过你这个电池大,充电有线无线个人觉得没什么,关键是国产的细节有点差,刚开始 ...

已经装回去了,要是老化进水坏了就直接换个别的牌子

网友:
不觉得震的嘴巴发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