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悬赏电路图,能输出图片中的波形,使用24V+5v电源

楼主(2019-10-14):
我现在有 2路PWM 输出,有专业控制,波形正电平,为5V正电压。0-500K的。占空比0-1任意调节。
需要一个电路,能输出图片中的波形,使用24V+5v电源。 输出波形的频率,高电位占空比可调节(通过调整PWM信号源变化),但波形样式不变。频率范围很低,0-500HZ.
尽量使用容易买到的MOS管等器件。
红色波形低电平为0V,黄色波形高电位为24V, 电平要求不高,可以认为黄色波形低电位,红色高电位都是5v.
红黄两路频率相同。
另 需要一路控制,当PWM两路都不输出时,这路控制低电平时 黄色为5v,红色为5v。高电平时 黄色为5V,红色为0V。

哪位大神帮我画出来,我测试靠谱,留下支付宝,献上200元。

图为最终需要的波形,占空比频率可通过PWM调,两路波形需要带5A的阻性负载。

实际上黄色的高电位是1.5MS固定的,如果用1路PWM能做出来,奖励500元。

网友:
看不懂你说的是啥?

网友:
你这意思是已经有信号源了,就是做个功率电路呗?

后边那个没输出没看懂啥意思,之前那部分是不是找两个电源,一个5V,一个24V,输出电流都是5A以上的,串联起来,然后接上两个Pmos管就行了

网友:
对你的要求不是很明白,不怕电流从24V流出,5V流入?

网友:
问个问题,5A负载是对24V还是5V?(对应4.8Ω?1Ω?),又或者是恒流负载最大吸收5A?先发个流程图看看,过两天有时间做个实际仿真给你。

听说会单片机的小菜一碟,单片机我不懂了:),要不等单片机大神来。
另外最小占空比时脉宽要求小于触发信号1.5mS吗?

网友:
呵呵,会单片机的小菜一碟

网友:
0V和5V之间做个推挽电路输出红色PWM,5V和24V之间做个推挽电路输出黄色PWM,单片机控制就行

网友:
你的这个PWM1和PWM2是外部信号还是要单片机发出来?

网友:
如果是单片机发出来的话,我可以帮你完成,刚好手里有板子,有500M的逻辑分析仪,可以搞出来的时间精度。
又回去看了一下,占空比和频率都要变,这个要求的话,怕单片机无法胜任了,要上FPGA了,或者有高手能够实现。

网友:
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我文化低,看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2019-12-22):
楼主这个是用来驱动电磁阀的?

网友:
两路PWM同时控制?

网友:
硬件控制还是软件控制?看不懂说啥

网友:
单个的字都认识,可是被楼主合在一起就不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