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光T12为什么十几秒就烧红烙铁头???

楼主(2019-10-14):
电源19v3.42A
pmos是IRF9540

LM358没找到,用的是D2822A代替,查了资料说可以代替,只是D2822A不能超过30V。
LM358买了。。。。。。。但是用的时候发现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卖家忘记发还是不知道跑哪里了
无43k电阻,用的是47k代替
无51欧电阻,用的是47欧代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785&extra=
数码之家»社区玩家进阶界创意DIY学画的T12 PCB,大神帮忙看看能用不?(已经去打样了,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45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728

网友:
因为想吃红烧肉了

电压高了呗

网友:
2822的脚顺序都不一样…………

网友:
自己看吧:

网友:
不是所有八只脚的IC都可以互换,要看型号的

网友A:
358都没有,你不能买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8都没有,你不能买些吗

买了。。。。。。。但是用的时候发现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卖家忘记发还是不知道跑哪里了

网友:
看看那个8050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B:
看我买错电阻,买成1W的了 !  撸的立创的元器件,只出个运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我买错电阻,买成1W的了 !  撸的立创的元器件,只出个运费!
这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买错电阻,买成1W的了 !  撸的立创的元器件,只出个运费!

请教朋友,那个dw1是什么元件?还有灯的正负?

网友:
哈哈!  我秀逗了!  这样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朋友,那个dw1是什么元件?还有灯的正负?

12v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朋友,那个dw1是什么元件?还有灯的正负?

灯的正负 你看PCB啊 !  负极都是连着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我买错电阻,买成1W的了 !  撸的立创的元器件,只出个运费!

5819,12v稳压管,也可以用贴片s4代替

楼主:
12v稳压二极管IN4742

楼主:
引用 网友D:
5819,12v稳压管,也可以用贴片s4代替

12v稳压二极管IN4742

楼主:
引用 网友D:
5819,12v稳压管,也可以用贴片s4代替

1N5819是一种二极管型号,属于肖特基二极管类型,有引脚数2个,峰值电流为25A,工作温度范围是-65°C~ +125°C。1N5819的金属硅交界处多数载流子传导。

中文名 1N5819 贴片二极管 SS14 反向击穿电压 40V 工作温度范围 -65°C~ +125°C 引脚数 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如何?

加一刀,切jjj了

网友(2021-12-17):
哈哈7805装反了,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