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听闻天猫精灵可以改装AUX,接功放改善音质,我也凑下热闹

楼主(2019-10-14):
2018年搞活动,在某宝多次推送下买了这个天猫精灵方糖,当时用着感觉很新鲜,和孩子一起甚是喜欢。

昨天无意间逛某宝,竟然有人售卖天猫精灵改装服务,价格还挺高,于是我就来了兴趣。
用拆机片拆开前盖,轻轻拆不会有损伤,塑料质量还是挺好的。

然后拆下音箱里面四个螺丝,不是喇叭那四个螺丝,那个可以不用拆。接着取下喇叭线插头,比较紧,我都死用钳子取下的。

拆主板的时候要先撕开底部橡胶垫,螺丝起子要从底部那四个孔才能拆掉螺丝。

看到主板我傻眼了,和网上流传的主板对不上,改不了啊!,最多也就是把喇叭线引出来,但是单声道怎能接受!

后面到处搜索怎么同样的型号主板不同,尼玛,原来我这个是最初的版本,属于无解版本,无法改装。新版是2018年5月后出厂,带有dts标识,看我买的记录是2018年5月,我买的是清仓处理啊!不拆机根本不知道!
支持改装失败,不过我乐在其中!各位坛友要不要试试,哈哈

网友:
这个不错哟
aux很好用

网友:
同样5月买的,有你我先行,我就不后继了

网友A:
有资料还是能改的。

网友:
看来我也要拆机看下咯,我18年双十一买的

网友B:
你的 不错了 还能响 我的 功放芯片挂了 没有声音 才打算拆了改 结果发现改不了

网友C:
这个价格的箱子都是玩具,要音质还是算了吧,只能拆了折腾,折腾了声音也好不到哪里

网友D:
不知我的in糖能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资料还是能改的。

估计应该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的箱子都是玩具,要音质还是算了吧,只能拆了折腾,折腾了声音也好不到哪里 ...

我们就是爱折腾的一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我的in糖能不能改

拆下,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 不错了 还能响 我的 功放芯片挂了 没有声音 才打算拆了改 结果发现改不了  ...

不保修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下,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想拆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E:
手机屏小看不清,貌似里面用的有DAC芯片,可以从前面把I2S信号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拆不知道如何下手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用一个拆机片,一把螺丝刀就可以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屏小看不清,貌似里面用的有DAC芯片,可以从前面把I2S信号引出来。

里面原件太小了,折腾坏了不值得,而且还要买元件,太麻烦了。

网友:
图片留存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意思是我5.27买的,有DTS可以改?楼主看一下你的交易快照,是不是跟我的不同。

网友:
改输出还行 你这改个输入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用一个拆机片,一把螺丝刀就可以拆下。

找遍全网也没找到in糖的拆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