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用磷酸铁锂电池组个汽车启动电源,电池选哪种好,保护板要选择几安...

楼主(2019-10-14):
想用磷酸铁锂电池组个汽车启动电源,电池选哪种好,保护板要选择几安的.

网友:
找个体差异小的日立3.7V5Ah高倍率50C锂电池或40900大动力锂电池,当汽车启动电源直接裸奔吧。保护板最多也是充电用。

网友A:
汽车启动电源一般可能3-4年用一次,期间要定期维护,5-6年以后锂电寿命堪忧。不如D个法拉电容,配个DC-DC升压板,平时弃之不管,用时再充电

网友:
是的,弄个12V的法拉电容组最好。

网友:
铁锂要上4个的

网友:
四个磷酸铁锂,直接裸奔。汽车的启动电流一般保护板受不了

网友:
汽车的启动电流不是一般的大,一般的保护板受不了,但是保护板还是要的,可以用小电流的保护板充电时用,放电不经过保护板(锂电池直接接负载)。

网友:
建议上钛酸锂电池,有动力型的。

网友:
4串铁锂,用最普通的保护板就行了,主要是充电要带平衡的,放电直接输出不经过保护板,两三百安电流的保护板好像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B(2021-06-12):
引用 网友A:
汽车启动电源一般可能3-4年用一次,期间要定期维护,5-6年以后锂电寿命堪忧。不如D个法拉电容,配个DC-DC升 ...

用时再充电,那万一荒郊野外车子灭火了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时再充电,那万一荒郊野外车子灭火了咋办?

既然要去荒郊野外,不加满油、充足电带好装备?

网友C:
直接用航模电池,我用过一次,很好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航模电池,我用过一次,很好很方便

什么规格的?线用的多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规格的?线用的多粗的?

25C聚合物
4平方硅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航模电池,我用过一次,很好很方便

对哒对哒   我也在用  非常好用。。

3s电池

3s充电器

成本不到100

网友:
裸奔,启动后挂机一会儿充电即可,4串铁锂不会过充

网友:
不是刚需用处不大。

网友E:
磷酸铁锂a123,4颗串联,不用保护板,启动毫无压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磷酸铁锂a123,4颗串联,不用保护板,启动毫无压力

对头  我用了4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头  我用了4年了

请问如何充电啊,用什么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