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通电信中兴B860AV1.1-T版本刷机

楼主(2019-10-14):
江苏南通电信IPTV盒子中兴B860AV1.1-T版本刷机
前言:

最近整理车库发现闲置全新电信机顶盒一套,于是想是不是可以自己改一下,改为普通安卓机顶盒,就可以安装各种应用。在网上搜了一下相关教程,改装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为了大家少走弯路,把我破解的过程分享给大家,此方法适用于江苏南通电信中兴B860AV1.1-T的盒子。连上电视机按设置键,输入密码6321,移到最下面,运维调试,发现里面无ADB选项,网上搜索说按返回键5秒,再按向左箭头,反复试过多次无效。打开ADB这个方法无效了。也无法使用TTL线刷(能跑码不能输入命令)。现在软件升级后以前早期的盒子上能用的方法漏洞都已被封堵了。

只能用USB线刷固件这条路了。参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5%85%B4B860AV1.1-T帖子
过程如下:
准备
1:双公头USB线
2:USB_Burning_Tool刷机软件
3:B860AV2.1刷机包
先安装USB_Burning_Tool刷机软件,打开软件,点击右上角的文件》导入烧录包,点击开始

4:USB双头线连接电脑以及盒子的USB2口(一定要接USB2口
5:盒子断电(拔掉电源不是按键关机),保持USB线的连接,短接C125位置的两个空引脚(螺丝刀镊子都行,小心操作)
6:再把盒子通电就会自动进入写入刷机包,短路的两点也就可以放开了。进度到 98%会稍微慢些当显示100%:烧录成功,盒子就可以断电,拔掉USB线,用HDMI线接上电视通电开机就可以了。刷机成功后第一次开机需要优化系统大约十分钟左右才能进入系统,请耐心等待

如果开始后出现USB 错误的红色提示,把盒子 USB 线拔开,两秒再插上,
刷机继续进行
               提取码:qxq7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是我插上usb电脑根本没反应啊?所有的方法都试了,还是没用

网友B:
支持一下学习了,刷机之后自由度就很高了,可以安装一些软件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是我插上usb电脑根本没反应啊?所有的方法都试了,还是没用 ...

先短接测试点再通电,USB口一定要在2口上。

网友:
发个好用的刷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学习了,刷机之后自由度就很高了,可以安装一些软件什么的

安卓盒子的软件都可以(电视直播,影视播放等),当贝市场里直接下载。

网友:
B860AV1.1不带T的能否刷?

网友(2020-04-08):
引用 楼主:
先短接测试点再通电,USB口一定要在2口上。

我的插上USB也没反应

网友(2020-06-26):
刷完之后投屏用不了,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21-07-03):
我也是南通的,楼主可以给个刷机包吗?谢谢

网友(2022-11-16):
1.1的盒子你刷2.1也行??遥控不失灵吗?谢谢

网友(2024-04-01):
江苏淮安试下

网友(2024-07-12):
我不缺刷机工具,我缺的是刷机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