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求助博世冲击钻问题

楼主(2019-10-14):
帮忙看看真假 开关是mkt的。还有拆的时候掉了一个垫片还有一个轴承不知道哪里的

网友A:
假的也无所谓,关键是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也无所谓,关键是多少钱入手的?

打黑的几十块。能转就是碳刷没有了,转子应该是换没多久的没有啥磨损,另外老哥,知道这个型号吗

楼主:
各位大佬帮帮忙啊

网友B:
博世电锤很垃圾 ,买这货扎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电锤很垃圾 ,买这货扎心

好吧,那个铁片你知道怎么装吗

网友C:
齿轮下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下面的

拆的时候那个齿轮没开,是不是你画圈上面那个铁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棍上的

那个在下面老哥,是轴承在下面还是垫片

网友D:
随便装一下,能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装一下,能转就可以了

那能随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