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考博特电钻充电器 110v如何改为220v?

楼主(2019-10-14):
    有一个国外的电钻工具充电器,查询好像是交流AC 110v输入 AC24v输出的。请问哪个大佬能指导教下如何改为我们国家的220v输入。谢谢了。不胜感激!看图 拆出来是这样的

电子配件已经到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感觉已经成功了!

网友A:
3个。200改400,270改400,ic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200改400,270改400,ic降压

能详细的教教吗?我是新手  需要什么配件的吗

网友B:
看蓝色压敏多少V。看主滤波多少V。全桥改半桥,电压低很多

网友C:
图片只有几张远景,没有近照芯片型号

基本过程就是查Datasheet,相应的元件改成对应220V输入的

有些电源不能改,硬件限制了110v专用

论坛上也有不少教程,欢迎使用搜索功能查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蓝色压敏多少V。看主滤波多少V。全桥改半桥,电压低很多

4只整流管改成一只整流管半波整流?整流后还是310V左右的电压,不信你找个开关电源试试,这个不是纯电阻电路,不能按电热毯串个二极管降压降功率的方法改造。

网友:
电源输入那里串一只0.22uf的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只有几张远景,没有近照芯片型号

基本过程就是查Datasheet,相应的元件改成对应220V输入的

大佬你会搞吗?会搞寄给你你帮我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只整流管改成一只整流管半波整流?整流后还是310V左右的电压,不信你找个开关电源试试,这个不是纯电阻 ...

大佬你会搞吗?会搞寄给你你帮我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会搞吗?会搞寄给你你帮我搞

寄来寄去太麻烦了,如果发现硬件有限制的话那白忙了。楼上都说了,先看看元件参数,输入压敏电阻型号,滤波电容耐压值,开关管参数,U2那个8腿芯片的型号。压敏换成471的,滤波电容换耐压400V,U2跑一下线路,把启动电阻阻值加大一倍,这样基本可以了,开关管一般耐压都有600V不会有事的。

网友:
看电源设计应该是110伏专用的,不知道零件的耐压和设计是不是宽电压的,反正我二十年前的一台小笔记本带的就是110伏的电源,用了那么多年,我竟然不知道,直到前几年翻出来才发现是110伏的电源,

网友E:
报一下这四个元件的详细参数,还有U2的型号(仔细看应该能看清楚)
这样才有人帮你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只整流管改成一只整流管半波整流?整流后还是310V左右的电压,不信你找个开关电源试试,这个不是纯电阻 ...

看图 老大  我照你们提示标注了这些可能需要更换的元件,需要改什么,麻烦说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报一下这四个元件的详细参数,还有U2的型号(仔细看应该能看清楚)
这样才有人帮你出主意

看图 老大  我照你们提示标注了这些可能需要更换的元件,需要改什么,麻烦说下 谢谢了!

网友D:
蓝色压敏换14D471,100μ250V换100μ400V,其它不用换了,那个U2 8腿芯片查一下型号,找出供电脚的电阻,换成阻值大一倍的,如果无字的只能自己根据电路判断供电引脚了,一般都是有电阻跟大电容正极连接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压敏换14D471,100μ250V换100μ400V,其它不用换了,那个U2 8腿芯片查一下型号,找出供电脚的电阻,换 ...

U2 8腿是哪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U2 8腿是哪个?

我看见了,是电路板的背面?

网友F:
如果实在改不了的话,还可以在前边加一个小自耦变压器,几十瓦的小自耦变压器基本都可以放进壳子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实在改不了的话,还可以在前边加一个小自耦变压器,几十瓦的小自耦变压器基本都可以放进壳子里 ...

有不用的功放拆变压器,双25V的应该可以带得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不用的功放拆变压器,双25V的应该可以带得动了。

变压器大了怕是放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