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个红米充电插口

楼主(2019-10-15):
这红米1吧,邻居一个老阿姨,人很不错,拿来一台红米1叫我帮忙修一下,充电插口坏了,里面都碎了

常规拆机

没有中间这种引角是反的,选了右边这个飞线

是反的手里没有现成的,堆焊,飞线

最后D+D-没短接,充电500ma左右,老年人不追求速度,能用就行了

屏也老化成这样了

收工

网友:
买小米的一般都是有钱人,所以要给常修手机接口。也不知道小米的设计师是从哪家学校毕业的。连个充电接口都设计不好,还那么另类。上个星期又修了台红米的机子。

网友A:
D+D-短接应该在充电头那里啊,micro口短接了怎么传输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短接应该在充电头那里啊,micro口短接了怎么传输数据啊

还要啥数据我都没焊

网友:
助人为乐,赞!

网友:
偏门连接器确实麻烦

网友:
不容易的很。得有技术。

网友:
像这种能换小板的,我都是直接淘宝买块新的回来换,反正也就十来块钱,还包邮。

网友:
记得这款应该是配座充的(当然得再备一块电池),可以抠下来电池充电,原来家里有这个手机就是口坏了用座充的

网友:
谢谢分享,热心助人,好老的手机了,等牙膏

网友:
楼主好事做到底,应该把中间那两条一起双飞了。

网友:
我也拆焊过MI2S的USB口,普通烙铁不好处理

网友:
数据线不顺便接上?

网友:
反着焊接,高手啊!

网友:
小米这种方口USB看不清正反,硬插就容易坏

网友B:
小米几款机都是这样用一个方孔,很容易插反了损坏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几款机都是这样用一个方孔,很容易插反了损坏接口

只能说设计得很垃圾啊。山寨机充电接囗都不敢这么设计,偏偏小米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