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9-10-15):
同事x多多买的12v单速电钻,最近发现电池很不耐用,开始以为是电池太差,后来发现夹头很紧,单手手握住夹头摇圈,手柄部分纹丝不动,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机器带自锁,

网友:
让他重新花多一些的钱去买东成吧。一分钱一分货。在X多多上买的小作坊产品都这样。

网友:
某夕夕上东西都是这样的了,出了问题肯定是意料之中

网友:
这个问题只用嘴说是不行的,要测量一下才好大致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可以先用万用表(最好是直流钳表)测量一下电钻的空载电流,一般在3安培左右,差个一、二安培的情况也是有的。如果空载电流太大,比如到了10安培了,说明电钻有问题,机械和电气方面都有可能,要拆开后再检查,如果测得的空载电流仅几安培,那么,基本是电池的问题了,再去检查电池。

网友:
一般就是电池太辣鸡,夹头手转不动正常,带自锁的,不然夹头就不方便拧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