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改充电这样可行吗?

楼主(2019-10-15):
平板是type-c接口的,用分线器就不能充电,充电的时候就不能用分线器,网上查了查是硬件原因。
我想在平板电池的地方外接一个充电,这样就可以一边充电一边分线器了(当然了不会显示充电)

原顺序是:电芯-电池保护板-主板
这是我想的接线顺序,不知道哪种能行
顺序1:电芯-充电模块-充电模块输出-电池保护板-主板。
顺序2:充电模块-电芯-电池保护板-主板。
不知道是否可行,最近也没时间试试,折腾吧

网友A:
4056直接接电芯没问题,接保护板更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直接接电芯没问题,接保护板更没有问题

谢谢,这样的话就能一边充电一边分线器使用了,回头试试,win的平板估计得用2a充电才可保证不越充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直接接电芯没问题,接保护板更没有问题

MH CD42的充电模块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