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低成本高灵敏度低功耗漏水报警器

楼主(2019-10-15):
利用手头的材料自制一个高灵敏度漏水报警器,成本很低,待机不报警时几乎不耗电,只要考虑电池的自放电就行了,适合长期漏水监控用。

1、所用材料:音乐集成电路、手机锂电保护板、三极管9015(PNP管就行)、电阻10K等

2、网上找了张图,常见锂电保护板的电路图

3、锂电保护板拆去多余的元件,只利用上图中的R22、C8、Q3A(只利用了其中一个场效应管)

4、手画了个漏水报警器的电路图。红框中的就是锂电保护板上的部分,绿线是要飞线的,其它都可利用保护板上的B+、P+、B-等焊盘。(当然后面一级三级管及10K电阻不加也能工作,而且在G极的C8那个电容作用下会有延时关断作用,但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误触发,且当两个测试点间电阻较大时,场效应管可能会不能完全打开;当空气潮湿时,场效应管又易导通把电耗尽)

5、直接搭焊好后的样子。2.6-4.2V都能工作。

6、接上探头后的样子。探头可自由发挥:可用覆铜板或双面洞洞板制作,甚至把两根导线包在干布中,只要布潮湿了,都能报警的。

7、可以把电路板密封在塑料袋中,或装在盒子中。放置在三角阀、软管下等可能会漏水的地方。

8、这是我的应用实例,只要有一滴水沿着管子流下来,就能触发报警。

总结:
优点:低成本,电路简单。待机不报警时两个管子都是截止状态,几乎不耗电,只要考虑电池的自放电就行了。工作电压2.6-4.2V都行,也就是说2节AA电池或一节锂电就能工作了。报警时工作电流50mA左右,我用的1500mAH的电池,理论上报警时能连续响24小时以上。高灵敏度,只要手有点潮碰上去就能报警,更不要说水滴了。
缺点:触发后不能自锁(但这个也是个优点,不自锁的话万一误触发了也没事)。因为灵敏度高,不适用于湿度高的环境。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哈哈,利用的不错啊

网友:
以前也是一直想做一个,但一直懒,没有搞,有时候家里的饮水机遇到桶装水楼上的时候 搞到整个厅都是水。。。。想着搞个可以报警的,当时的方案是打算用一个高分贝的蜂鸣器做,那种声音更是大。

网友:
接根长线到窗外去,检测下雨

网友A:
和自动关窗装置结合做个下雨自动关窗就好了,一直想做一个

网友B:
音乐板和喇叭换成蜂鸣器不是更省电,报警时间也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乐板和喇叭换成蜂鸣器不是更省电,报警时间也更长?

只要工作电压适合,用自发声的蜂鸣器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自动关窗装置结合做个下雨自动关窗就好了,一直想做一个

要自动关窗,不考虑待机功耗的话可以直接买雨滴传感器

网友C:
9015可以不用,我做过一个场效应管加音乐片的漏水报警。有些音乐片有单独触发端的,连场效应管都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15可以不用,我做过一个场效应管加音乐片的漏水报警。有些音乐片有单独触发端的,连场效应管都可不用 ...

不加三极管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误触发,且当两个测试点间电阻较大时,场效应管可能会不能完全打开;当空气潮湿时,场效应管又易导通把电耗尽

网友:
很实用的制作,谢谢分享

网友:
先收藏起来了

网友:
不错,充分利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自动关窗,不考虑待机功耗的话可以直接买雨滴传感器

感应是简单,关窗怎么关还在考虑,最好是能在现有的结构上简单改,大改的话就不合适了

网友:
很实用的制作,有时间也仿一个用在太阳能上

网友:
做的比我这个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00
我这个报警器静态功耗太大,改锂电了,2星期充电一次

网友:
谢谢分享。。。。原理图很工整。。。。。

网友D:
这电路图,用尺子画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三极管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误触发,且当两个测试点间电阻较大时,场效应管可能会不能完全打开;当空气潮 ...

在场效应管g与地接1m电阻能防误触发,场效应管输入阻抗很大,选用低压性基本能完全导通,潮湿漏电的问题只要探测针材料不吸潮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图,用尺子画的么?

当然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