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EZ DM-334万用表

楼主(2019-10-15):
这个表看起来是goldstar的同款,据说是三星出的
带模拟条,测试速度比较快

收来时应该被误操作了,转盘铜箔烧掉了一块
想办法修复了,给有类似问题的提供个思路

背影

转盘是集成在外壳上的,手感挺好的
还带机械保护,不过时间长了容易旷

主板正面很简洁,看的清有块小铜箔蒸发了吗

蒸发的铜箔两侧打孔

旧电路板上找块厚铜箔裁剪合适大小,弄上
没控制好,正面镀上锡了,露铜最好,有锡容易接触不良

内脏都在板子背面
JRC 9210FC的主控,4M的晶振,一排蓝色电容
保证了测量速度和精度

按惯例最后上一张测试图

网友A:
前手打错档烧了,修来精确度也可能不准!

网友:
这个表中规中矩吧  我有个三和的表 也是表盘挂了 铜皮补得 用的稍微久一点就不准了 因为焊锡很容易氧化 接触电阻变大

网友:
拨盘铜箔烧了很恼火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自己抄板,制作新的pcb,元件搬过去哈哈,开玩笑的/

网友:
竟然是JRC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手打错档烧了,修来精确度也可能不准!

可以试试导电银漆

网友:
那么多位置镀锡了?

网友:
镀锡后很容易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焊锡会接触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