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杂牌 赢派电源 标写550w的台式机电源

楼主(2019-10-15):
因为换了机箱,之前的电源太大了,新机箱装不进去情急之下35买了这个,主要看见了他有8+8+6的显卡供电,结果 _翻车

网友:
总体的图看不清楚

网友A:
没看懂这是什么方案的电源,新型的都不是494了吗?

网友:
电源不错,采用的是绿色节能PFC/PWM二合一控制器。

网友:
这电源还行,400W的功率是有的

网友:
感觉功率虚标了

网友:
400w最多了,不过做工赞~~~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怎么就翻车了

网友:
35的价格还想怎么样  不过电源最好还是买新的  毕竟新的也不会很贵呀! 安全第一,炸了主板显卡没了就亏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这是什么方案的电源,新型的都不是494了吗?

VIP22a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P22a的方案,,

Viper22a是辅助电源驱动,不是主电源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这是什么方案的电源,新型的都不是494了吗?

CM6805啊,好像台达也有用这个

网友:
这个电源还可以啊,主动PFC的,EMI电路也有!看变压器的个头400W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