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查断点,并拆一个电源线

楼主(2019-10-15):
查一根导线的断点,先验证一下方案

还是用信号发生器

把两根线接起来,物理接触,就是怼到一起
把信号源接导线一端,用示波器接弹簧,检测耦合过来的信号
频率是1K,幅度0.1v

移动探头,寻找断点

这时怼在一起,就算是没断点,信号虽有衰减,但是不多

稍微拉出一点蓝色导线,使产生断点,信号就基本消失了

到这里也还是没有信号

对比一下看看,断与不断

基本可行,但是也不是很精确的判断出断点位置,断了的情况还可以,要是氧化
电阻大估计就不行了

下面实用一下这个方案,看看实际行不行,因为下面是两根线并一起,而不是一根线
这是一条充电器的电源线,断了,但是不知断在哪里

寻迹了一圈,也没发现断点,难道是两根线不行

直接用示波器探头,也行

这个插脚信号很低

这边插脚信号就大很多,可见断点在插头里面

直接砍头,测一下,果然这里断了

蓝色这根线断了

切开看看

棕色线没问题

蓝色线已经锈蚀断了

网友:
楼主是个善于专研的人

网友:
方波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160来块钱的,哈哈

网友B:
看图蓝线是断了几根, 大部分都没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蓝线是断了几根, 大部分都没断吧

其实是完全断了,断几根测电阻会极大吗

网友C:
这种方法不错,但是没仪器啊,楼主确定不是来炫示波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完全断了,断几根测电阻会极大吗

看了万用表的图确实.
这个方法挺新颖的, 最近论坛少有有意思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不错,但是没仪器啊,楼主确定不是来炫示波器的吗

哈哈,加一起不到1000元,怎么炫啊

网友D:
前几天也刚用感应电笔测了根电瓶车的充电线,断的位置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也是一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也刚用感应电笔测了根电瓶车的充电线,断的位置和你的一模一样

哈哈,这可能是高危区

网友:
牛掰,赶紧申请专利

网友:
其实可以用GoldWave表达式求值计算器,生成一个扫频音频文件拷贝到手机,然后用改好的手机耳机接在导线,电脑上插USB声卡和改造的话筒线等查看波形,组合好后应该可以。

网友:
大伙快来看,奸人同学正在用大炮打蚊子。。。。。。

网友:
这办法有点意思!

网友:
其实可以用感应电笔测试,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