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简可调电源DIY

楼主(2019-10-15):
闲极无聊,网上购置了组件,组装了一个4-26V的可调直流电源,以前都是裸奔的电源,终于有了壳子。
名称:可变直流电源
电压:直流4-26V
电流:最大8A ,不可调
显示:电压电流
材料: 壳子,AC-DC电源,DC-DC模块,电压电流双显表头,接线柱,电位器,线材若干,鳄鱼夹一对。
外壳,PVC的防雨外装壳

网上的神器电源 27V DC 350W,,咸鱼的二手

DC-DC模块,可调的,有个小电位器。

换成这个多圈的 ,这东西有点小贵

内置风扇,用的电源自带的,带温度控制,省事了

表头忘了拍单体部件了
准备开干,先把表头的孔开出来,请忽略旁边瞎打的孔。

风扇部分的的开孔是按照原金属面板设计套模的

风扇的固定位,,对面开孔,相当于做一个横向的散热通道,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装好,连线!
这里面有难度的就是给DC-DC的调压板换电位器,孔特别小,抽锡棒使不上劲,后来才发现,上面有俩固定电阻的焊点,其实可以借用。
另外,开孔技术不是人人能玩的
详见下图

最后一个俯瞰图,准备上电试验。

电压可调

电流显示正常

试验一下充电

成品,交工!

网友A:
很棒!
表和接线柱放在盒子的另一面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
表和接线柱放在盒子的另一面会更好~~

盒子的内腔长度不够,所以只能这么放了,另外这个布局还可以在电源盒子上面放些东西。相对节约空间。

网友B:
施工注意安全!

为什么不直接改呢,还可以调流,加表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工注意安全!

为什么不直接改呢,还可以调流,加表头就可以了!

动电路,对于我这个二把刀来说,不太合适,而且,网传改电源那个方子,里面有坑,炸机无数。

网友:
看那个开关电源好像是494方案的?如果是改可调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C:
这个开关电源我改过,电压好改,电流没改出来。可能是芯片问题。而且不能带载开机,容易炸管子。最后只能放弃,也用你这种方案做了一个小的可调电源用。这个表头的电流你有没有测过,感觉误差好大。

网友D:
这个电源只需要加一个电位器就可以实现可调了,加辅助电源就能实现0v起调

网友:
电池充电好有创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开关电源我改过,电压好改,电流没改出来。可能是芯片问题。而且不能带载开机,容易炸管子。最后只能放 ...

测过,精度还行,电压和我的万用表差2-3%,电流基本一致,我这个显示,200毫安和400多毫安,和电池的情况有关系。我这个调压板没有限流电位器,所以没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只需要加一个电位器就可以实现可调了,加辅助电源就能实现0v起调 ...

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兴趣蹭蹭的上来了!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方子?我准备再败一套,改着玩!

网友:
电流能调就好了

网友:
能调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施工注意安全!

为什么不直接改呢,还可以调流,加表头就可以了!

同问?/??????

网友E:
盒子多少钱?

我的4016只用了2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盒子多少钱?

我的4016只用了2块钱

18块5 包邮,我晚点把成本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盒子多少钱?

我的4016只用了2块钱

大概是这个意思,我感觉如果不考虑外壳,成本应该差异不大。
硬改的方案多个12V供电,模块这个方案多个盒子。
硬改的优势:
1、电压高
2、成本低
3、结构紧凑
硬改的缺点:
动板子,需要技术水平和认真程度较高,电流表的精度在这里有一定的问题几率(网传)。

模块拼的优点呢
1、工艺简单
2、小白成功率高
3、表的精度还行

缺点,电压低,总功率小,适用范围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兴趣蹭蹭的上来了!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方子?我准备再败一套,改着玩! ...

不需要0V起调,主板只需引出4根线即可1V----27V调压调流.调压挑起R23,调流去掉R48旁那个电阻,电位器中点接R48.电位器在主板svr处接地,5V从刚才R23过R48去掉的那个电阻处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0V起调,主板只需引出4根线即可1V----27V调压调流.调压挑起R23,调流去掉R48旁那个电阻,电位器中点接 ...

这个完全没看懂

网友:
给你2张图,对比一看就明白了,接地线也可以接在SVR2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