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打印机零件做的小台锯

楼主(2019-10-15):
很早以前拆的激光打印机,攒下的铁板。
锯片是圆的,碎了还没换新。这种锯片灰尘太大。
电磨是12V的,准备买个电瓶到室外用。

网友:
那个电摩转速太高吧

网友:
赶上直播啦

网友:
电摩的锯片。抖动太大。。。。。

网友:
竟然还能这么玩呀!
话说老铁很久没发帖了

等牙膏ing

网友:
用电磨?还不如电钻

网友:
固定电磨的螺丝最好换成标准件不要用自攻,这玩意受力后抖动大,自攻容易松,不安全。

网友:
最好换螺丝螺母,再换成螺纹轴合适的钕铁硼强磁电机,直接在螺纹轴上固定电磨片好些。

网友:
额。。。这个,要注意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