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局域网如何远程操作?

楼主(2019-10-15):
请教老师,局域网如何远程操作?局域网转到互联网,就可以远程操作,是不是这样的?谢谢帮助,

网友:
你还是描述一下问题细节吧 直接说你想干什么 这样提问题 没人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这十足是个新手,有什么具体要求都不提,却自己选了个答案让人猜。远程操作内网电脑相对简单,互联网就要借助软件或者购买公网IP等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十足是个新手,有什么具体要求都不提,却自己选了个答案让人猜。远程操作内网电脑相对简单,互联网就要借 ...

谢谢,就是想把局域网无线延长的家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想把局域网无线延长的家里

没搞懂,还是说说具体应用吧,比如打算远程操作电脑,或者远程控制路由器,或者其他什么操作

网友:
这种表达方式 神仙都帮不了你

网友:
qq远程桌面,向日葵,teamview...

网友:
路由器端口映射?DMZ主机?